气压计装在飞控盒子里,气压变化感知怎么那么灵敏?

楼主(2019-06-12):
我看包括做工最好的DJI飞控,其实气压计都跟飞控一起封在盒子里了。虽然盒子本身不密封,但是也没有明显的通气口。如果机子快速的上下变化一小段高度,气压计真的有那么灵敏吗?
比如一个气球充满气扎个小洞,里面的气也不能迅速放完,证明气体的内外压的重新平衡在“戳一个小洞”的条件下也要一定时间才能完全平衡,所以我就突然好奇当机子在悬停模式下,突然快速变化高度的时候,飞控盒子里的气体在没有明显通气口的情况下应该不会立马和外界气压平衡,那这时候气压计能迅速感知到高度变化,从而使机子立马稳定在新高度上?

网友:
没有明显通气口,不表示没有口

网友:
这就好比飞机的感度,敏感度特高那轻微打杆也会有很大移动

网友:
敏感度特高

网友:
气体,无孔不入,内外相同。你的困惑在于,出现压力差之后,压力达到一致的速度。

如果,对于小的容器内压力和外界压力会存在压差,并且压差持续时间较长,这需要空气的粘滞性要足够高。对于空气的稀薄程度而言,它的流动速度明显要高于水,因此我觉得,如果稍有压力变化,空气会迅速平衡压力。如果搅动的空气体积巨大,那么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