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请教一下,飞控接了蜂鸣器后,连上遥控器就会响,  关了遥控器还在响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飞控通电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通电就响吗

飞控通电不响,连遥控器就响,停不下来

网友:
检查一下,连接遥控器的时候,BB响的通道是不是开着的

网友:
最简单就是刷下固件试试  在说

网友:
没有开电机输出,肯定会响,卸掉桨开电机试试看正常不。或者检查失控保护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