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要不要刷V2

楼主(2019-06-13):
求教各位大佬  nazalite要不要刷V2  刷了飞的更稳吗

网友:
刷刷更健康..不行再刷回来.折腾是diy最大的动力

网友:
稳得一批

网友:
刷刷更健康..

网友A:
我的也是naza lite,GPS档6-10颗星起飞向一边飘,10颗星以上就很稳,姿态档操控很难控制,刷V2会改善吗

网友B:
建议刷刷了以后飞控会启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不刷的话调参软件可以看到并没有加速度计只是用了一个陀螺仪硬件本身有加速度计但是软件限制并没有启用刷了以后启用了加速度计所以漂移小了也更稳了

网友:
Lite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抖动数值比v2还要小

网友:
看来还是要刷一下试试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刷刷了以后飞控会启用加速度传感器

也有很多网友说刷了V2容易炸机,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很多网友说刷了V2容易炸机,是这样么

刷过要检查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顺便高级校准只要陀螺仪和加速度没有错误就行

网友:
看来还是有必要刷一下试试,原来一直都在纠结我这原装naza 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naza lite,GPS档6-10颗星起飞向一边飘,10颗星以上就很稳,姿态档操控很难控制,刷V2会改善吗

起飞飘有很多原因  你可以先校准i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