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怠速值不能设置为0了

楼主(2019-06-13):
我的飞控怠速值默认70,刷固件,也设置不成0.谁会

网友:
进全部参数表里也改不了?

网友:
参数表中有个设置解锁电机转速项,设成0,然后写入飞控。

楼主:
搞不了,保存后重新连接飞控又变70,其他都可以设置

楼主:
已经解决,刷3.1.5固件就可以调成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