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改装3s或4s求教

楼主(2019-06-14):
有没有大神会组电池 我在闲鱼上买了两个6s电池 因为电调电机不支持6s 故想改成4s或3s  有大神帮忙做个技术指导么 帮帮我吧 谢谢啦

网友A:
手工画的,纯手工画的,能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画的,纯手工画的,能理解不?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画的,纯手工画的,能理解不?

简明扼要,高!

网友:
拆了两块电池就变成4s

网友:
拆两块电芯就成4s,拆三块电芯就成3s

网友:
简单明了,高手。

网友:
这好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