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915之后第二次拉锯

楼主(2019-06-14):
载机还是AR
动力把原来的2205S+6038换成了2216+9寸  效率比之前多飞了8分钟左右
别的没有变。
天线用的枫叶5DB+17DB+杂牌14DB
11公里后没图像了。。
915增程开最小档位飞到11公里信号80多。。拉不到极限。也够玩了。
上图。。

网友:
一直觉得飞这么远就是个神话,最多飞过4公里就不行了

网友:
千万不要往东飞

网友A:
2216太重了。  推荐你用2208  1400KV  7寸浆。4S1P的话 。35KM航程是没问题

网友:
拉不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太重了。  推荐你用2208  1400KV  7寸浆。4S1P的话 。35KM航程是没问题

没多重。。900克。。留空时间真的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多重。。900克。。留空时间真的长

每一部分减轻些重量 700 和900  那是两个概念

网友B:
续航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多久呢

50分钟
带航灯和GPS定位。总重9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部分减轻些重量 700 和900  那是两个概念

已把航灯拆掉。等配件回来重新测一下。我用3s2p再减也不会是700克了。。

网友(2019-09-06):
10几公里,也不错了,继续加油干.

网友:
楼主什么飞控

楼主(2019-10-17):
司南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