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楼主(2019-06-14):
     最近在学习萝丽教程,照着萝丽大神教程,学着制作了一些东西,想把它记录下来,方便日后查阅,也希望能方便像我一样刚开始学习的人理解。今天主要是记录一下学做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萝丽教程里关于简易双向电调的制作说明:

1S简易双向电调:
    是的你没看错,只有3个元器件,绝对是史上最简易电调。可以输出1A电流,应用于5V或1S小电流应用的场合,改装130电机玩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使用贴片元件减轻重量,还可以作为电磁舵驱动器。只有兼容1S的接收机才可以使用!

    萝丽教程里关于简易电调制作资料主要就是上面这些,这个电调确实简单,毕竟只有三个元件,焊接什么的也比较容易。
    这里有几个坑,新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萝丽大神画的这个接线图是背面接线图可能一开始接触的人容易掉进坑里。
2.这是一个1S的电调,但现在好多接收机都不支1S的电调,我试过MC6A遥控的接收机倒可以支持这个1S的电调取电。
3.我们好多玩具基本上都是用的2S的供电,让这个电调有点变得有点鸡肋。

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大神基础上做一些变换,最简单的就是前面加一个降压元件。
后面记录一下我的改动过程,望各路大神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原版的萝莉电调可以在5v电压下稳定使用吗

1S下与5V下都没问题,2S下会冒烟。

网友(2019-09-12):
我用7805给stc15w104供电,用了rz7886来驱动电机,rz7886直接连电池,电压可以用2s~3s,电流可以达到7a,峰值13a,玩180电机没问题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kl1991911 3269

楼主(2019-06-14):
前面说了,这个1S电调里有几个坑,新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萝丽大神画的这个接线图是背面接线图可能一开始接触的人容易掉进坑里。
2.这是一个1S的电调,但现在好多接收机都不支1S的电调,我试过MC6A遥控的接收机倒可以支持这个1S的电调取电。
3.我们好多玩具基本上都是用的2S的供电,让这个电调有点变得有点鸡肋。

问题1很简单,我们在图里进行备注说明一下就可以,同时提供正面接线与背面接线图。
问题2与问题3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线路前加一个降压模块,我采用了7805。因为萝丽大神用的都是直插元件,所以7805我也采用了直插式的。
当然,对于高手来讲,应该是原理图看得更清晰,但对于小白来讲,萝丽大神的画法,还是比较直白的,下面是我也采用萝丽大神的画法画的接线图:
3.1背面接线图
3.2正面接线图
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单片机与9110H的方向,第一次弄时容易疏忽。
3.3这是的做时的元件
3.4这个470电容我用的是比普通的电容矮一点的那款,两个470电容电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3.5有了PCB板子,确实比洞洞板焊接要快一些。这个PCB板子是前几天做别的PCB板子时拼板有这么一小块地方,临时画上去的。大小正好做这个。
3.6外面包一层透明的热缩管,样子要好一些。

好了,制作完成。
现在可以用2S或3S电源了,普通的接收机也没问题了。只不过电机驱动还是用的9110H,所以还是只能驱动800mA的小电流电机。
后面,如果有相应的元件了,把这几个元件换成贴片的话,大小至少可以小一半,确实很小。
不过,我个人感觉对于小白来讲,还是焊直插元件比较容易焊,也更容易理解吧。

网友:
L9110S是一种半导体集成产品,极限参数为800mA/2.5V-12V,宽电源电压范围:2.5V-12V。

网友(2020-04-10):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这个1S电调里有几个坑,新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萝丽大神画的这个接线图是背面接线图,可能一 ...

我也做了个楼主的改进版电调,用2S电池供电,但是在全油门状态下几秒钟就会失控,7805变得烫手,接收机上LED灯常亮!不知道其他人有没用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做了这个电调,用2S供电,不一会儿7805就发烫,然后接收机的灯就常亮了,而且似乎和控的通讯也断开了,电机要么停转,要么狂转,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2020-03-07):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2019-06-14):
2.1这是我完全照着萝丽教程手工制作的1S电调。
2.2接上130电机或者260电机,跑起来似乎都没什么问题。
2.3电调外面缠了点电工胶布,贴个标签。
2.4感觉手写的有点难看,还是打印一个标签,稍好一些。

楼主:
最后,把我用到的附件打成压缩文件,供下载,省得以后到处找了,图是用layout画的,画得不一定合适,反正能用。我就不设置牛币分值了,免费下载。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gaocl 1197

网友:
是不是闲鱼在卖的那位大兄弟啊。。。。
20-30一个简易电调。。。。。。

网友:
先顶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nishugong 4561 。。。。。。。。。。。。

网友: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诗哥 4280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诗哥 3800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诗哥 7362 顶

网友:
厉害!}顶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wyd1996 3724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wyd1996 5383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wyd1996 309

网友A:
请问原版的萝莉电调可以在5v电压下稳定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S下与5V下都没问题,2S下会冒烟。

哇,好可怕!

网友:
就是那低速时的啸叫,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把我用到的附件打成压缩文件,供下载,省得以后到处找了,图是用layout画的,画得不一定合适,反正能 ...

L9110可以承载12v电压的

网友: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电调,电机,接收机,F5,学习的人 作者:zlcxxywyn 7474 不错,短小精悍

网友B:
电容串联到7805的输出脚,不太懂这个,电容不是隔离直流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串联到7805的输出脚,不太懂这个,电容不是隔离直流电吗

    7805是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的简称,因为它有三个引脚所以外观上很像三极管。它输入端电压在7-30V范围内,输出的电压是5V电压,通常带7805的电路如下图。(忽略二极管,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电源错误反接烧元件加的)。
    图中的电容C1是电解电容,容量选择在470uf就可以(为什么选470uf?我也说不上,老师没教,反正一般超过100uf都问题不大),他的作用是起到滤波的作用,用于过滤输出端的杂波和轻微的电压波动
    按器件说明书的要求,78/79系列的输入、输出端都应该接个小电容,推荐0.1uF,目的是防自激。按电源滤波的要求,78/79的输入、输出端都应该接大电容,一般是百uF级别。如果有了大电容,小电容是可以省去的,因为78/79的自激是低频的,大电容已经可以达到目的——尽管不是最佳。
     如果输入电压已经是稳定直流,用78/79只是为了稳到所需的电压,则输入端的大电容可以省去。如果输入是半波整流来的,输入端电容就该较大,以确保进入的电压超过输出额定电压2.5V以上。如果负载不是变动的(大电流的交流信号也算变动),则输出端的大电容可以省去,或用得教小。然而,为了提高电源的品质,小电容还是不省为好。输入端的小电容,可以吸收进来的高频脉冲,对提高系统的抗扰能力有所帮助。输出端的小电容,可以作为电源退耦,类似于IC电源上并联0.1uF电容。电源退耦电容往往是安得很多的,这实际是设计冗余——必要的可靠性措施。那么,电源上即使“冗余”了2个小电容,还是有益的。只不过我们这个电调尽量追求元件简化,所以就不加小电容了,直接并一个470uf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7805是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的简称,因为它有三个引脚所以外观上很像三极管。它输入端电压在7-30V范围内, ...

你发的这个电路我能看明白,但这个图片的电容我还是不理解,根据电路你发的电路图,图片上的这个电容应该是并联啊。

网友C:
L Z你做的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 Z你做的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电容肯定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电路我能看明白,但这个图片的电容我还是不理解,根据电路你发的电路图,图片上的这个电容应该 ...

网友:
用单片机解析PWM油门信号

网友:
顶起来,学习了,加油,努力学习

网友:
电容向下移一点就完全明白了

网友D(2019-07-17):
有通用的大电流的电机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通用的大电流的电机驱动吗?

PN的,全压的都可以啊

网友(2019-09-11):
这个我也做了 不能调速 不能调速……我想要调速的

网友:
我用7805给stc15w104供电,用了rz7886来驱动电机,rz7886直接连电池,电压可以用2s~3s,电流可以达到7a,峰值13a,玩180电机没问题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作者:kl1991911 4955

网友:
小玩具还能改一下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E:
我用7805给stc15w104供电,用了rz7886来驱动电机,rz7886直接连电池,电压可以用2s~3s,电流可以达到7a,峰 ...

能不能发个接线图

网友:
当时我开始对着的时候就已经改2S了...不过我跟楼主不同的是,,9110我直接取VCC的电,,不接7805后面..

网友F(2019-11-24):
引用 楼主:
最后,把我用到的附件打成压缩文件,供下载,省得以后到处找了,图是用layout画的,画得不一定合适,反正能 ...

楼主你好,我根据你的教程做了这个2~3S简易电调,完成后我用MC6C的控和接收机来试了一下,当摇杆在中位的时候,电机并不会停止,我试了摇杆微调也不行,相同的控和接收机,用火凤凰电调来测试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摇杆中位的时候,电机不会转。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修复?谢谢大佬。
另外我测试这个小电调的时候,供电采用的是4节干电池(6V)供电,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在萝丽群里,有一个“萝丽有刷电调修正版固件(1S)”的固件,这个可以用吗?
再次感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根据你的教程做了这个2~3S简易电调,完成后我用MC6C的控和接收机来试了一下,当摇杆在中位 ...

重新校准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新校准试试呢

网友H:
已成功制作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作者:逍遥2282 6908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作者:逍遥2282 2317 2S~3S小电流简易双向电调(L9110H)  作者:逍遥2282 967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成功制作

你的会不会像有那样,摇杆在中位的时候,电机不会停止?

网友:
楼主有这个电调的固件吗?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楼主做这个电调电流有点小哦,有点鸡肋了

网友:
楼主有固件吗451088136@qq.com飞享下可以吗

网友(2020-01-17):
可以 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
有源代码提供吗?

网友(2020-02-26):
我也准备下单照葫芦画瓢了

网友(2020-04-04):
感谢楼主分享,刚刚注册的,试试能不能回复,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0-05-09):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这个1S电调里有几个坑,新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萝丽大神画的这个接线图是背面接线图,可能一 ...

网友:
单向怎么搞

网友:
帮顶赚个牛币呀,,,

网友(2020-07-06):
固件应该一样吧

网友:
固件和pn的通用吧

网友(2020-10-27):
引用 网友E:
我用7805给stc15w104供电,用了rz7886来驱动电机,rz7886直接连电池,电压可以用2s~3s,电流可以达到7a,峰 ...

求电路原理图,小白只能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7805给stc15w104供电,用了rz7886来驱动电机,rz7886直接连电池,电压可以用2s~3s,电流可以达到7a,峰 ...

rz7886和l9110接线顺序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电路我能看明白,但这个图片的电容我还是不理解,根据电路你发的电路图,图片上的这个电容应该 ...

下面那个蓝线把电容图片那个黑块盖住了,电容肯定得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