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umper T16怎么对频天地飞接收机?请模友慷慨解答

楼主(2019-06-14):
最近刚买了个jumper t16,但是不太会用,其他问题还好,就是手头上有天地飞接收机,第一次接触开源系统,刷了jumper tx系统,有木有模友用过,请知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有说明书的,一下子说不清楚,你知道有这个功能就好找了。

多谢

网友B:
这个控怎么样?

网友C:
这遥控没有内置高频头,在设置里。关闭internal RF打开下面External RF 然后选择MULTI然后找wfly的协议正常配对就行。

网友D:
天地飞的新接收机对不了,老的可以

网友:
外置高频头选MUTI里找天地飞协议

网友:
天地飞的新接收机对不了

网友E:
请问这个控适合纯新手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控适合纯新手使用吗?

说实话不太适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不太适合

普通的使用需要调很多东西吗?喜欢这个控,但又怕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使用需要调很多东西吗?喜欢这个控,但又怕玩不转

我还没研究明白,这控还可以,但是我也是第一次用开源,有jumper tx系统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使用需要调很多东西吗?喜欢这个控,但又怕玩不转

上网搜个说明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怎么样?

外观和功能都挺牛逼,就是设置需要慢慢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遥控没有内置高频头,在设置里。关闭internal RF打开下面External RF 然后选择MULTI然后找wfly的协议正常 ...

但是wfly只有一组协议,还特么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的新接收机对不了,老的可以

我的天地飞9还不算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怎么样?

控是高大尚

网友F:
不支持ET系列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ET系列的接收机

我的是天九的接收机,对频一秒然后失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九的接收机,对频一秒然后失控

要调整频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整频偏的

求详细操作

网友A:
遥控有说明书的,一下子说不清楚,你知道有这个功能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