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FPV一代眼镜完美改装内置dvr

楼主(2019-06-15):
第一次发帖,多多关照 分享一下
对于我这种穷学生这个眼罩我都觉得贵,一直想体验一下真正的fpv不是这种一块显示屏又大带上又不美观,但我近视啊这有点麻烦虽然有近视镜片,什么肥鲨看看就可以了,那ev200d硬是忍了半年都没买从最开始一千九到出了一批1400在到现在听说整顿又要升回去哎,不是不想换是点开支付宝每次都是负数,回归主题整个dvr还是将就就用吧
45+10块的dvr便宜吧  ,但是是640X480分辨率的,眼镜是800x480的...将就吧管他便宜呢
为了内置要把dvr上的sd卡座取掉慢慢来别搞坏了。看了二代SD卡位置有感,最终找到电源下面的位置刚好合适。两边比划好用刀刮开露点铜板,SD卡座2边耳朵焊上去固定,怎么连接吧,额随便找了块排线,间距小了点剪开就可以了
dvr板子放在中间电源正负视频输入输出接线都是看帖接的,有想改的可以去搜一下挺多的。供电吧我不想从接收模块给电怕影响图传,单给dvr供电到没问题,但风扇接上原先4v跳到3v多可是没见得影响图传,但为了保险我就用了一个78m05稳压5v接电源接口上,还接了个10v220uf。单独给dvr和风扇供电,开关得取下来重新找个位置,接出来一根线就可以了,因为别一跟是地线就在板子上接地就可以了,找好位置粘上,外壳找着打孔。对了78m05左脚是正极输入中间断脚和后面是通用地线,右边是5v正极输出,固定接线还是挂开露点铜板,板子上大面积差不多都是地GND不知道的可以万用表打一下;
开孔固定这个就不用说了,比划合适就开搞。内部空间刚好装下,最后在检查一下走线不然嘿嘿。打完收工
有哪里没说清楚留言,我尽量解答第一次发帖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
不错,贵在折腾

网友A:
风扇也自己加得吗,往里吹还是往外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也自己加得吗,往里吹还是往外抽风

自己加的我从540马达散热片上取的风扇,大小刚好合适,风我是往里吹的,可以在其他位置多开一些小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加的我从540马达散热片上取的风扇,大小刚好合适,风我是往里吹的,可以在其他位置多开一些小孔

网友:
这股折腾精神不错

网友B:
我的牛毕尽然不够!!无下载,以前的账号密码又忘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牛毕尽然不够!!无下载,以前的账号密码又忘了!!!!怎么办?

我以前也忘了密码。联系管理员有可能能找回来

网友(2020-02-23):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