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F4飞控机头方向有问题

楼主(2019-06-16):
F4飞控刷CF固件.机头方向全是默认的.起飞飞机自动旋转45度左右用作机头飞.飞行很稳.机头就是不是飞控箭头哪个方向.如何搞

网友:
路过顶一个F4飞控机头方向有问题 飞控,固件,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f4飞控怎么样 作者:wyd1996 3443 F4飞控机头方向有问题 飞控,固件,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f4飞控怎么样 作者:wyd1996 30

网友:
调下安装角度,在地面站弄

楼主:
进入ACRO模式了,遥控器没反应

楼主(2019-07-21):
使用无头模式可以正常飞行了

楼主:
无头模式下,飞行无任何问题

楼主(2019-09-26):
遥控器通道除油门外,全部设置反向

楼主:
测试mp地面站使用机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9-11-05):
泡泡老师的帖子必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