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改装5寸一体显示

楼主(2019-06-16):
身边就我一个人玩飞机,第一视角我带着眼罩没法和朋友分享,于是买了块5寸显示,翻出来好久以前买的rc832图传和电池一起贴在显示后面笨重了点但是能用了。越看也不顺眼,看见别人的一体显示,嘿嘿琢磨着改成一体美观一下外形拿着也顺手点,说干就干
55块的5寸显示800*480图传RC832
图传显示去壳
图传板子刚好放显示后盖上,图传最厚的地方7mm

显示驱动板也是7mm
但是内部空间只有10mm,怎么办呢
为了腾出看见,需要把图传这一面的突出部件全部取掉,后面还要装回去,标记好别弄掉了
突出件都去掉只剩下显示和图传接收模块,还有2个小原件不取,后盖找到合适位置开孔嵌入后盖就腾出空间了。
天线开孔接上,把取掉的电容按标记焊回到板子背面,一定注意正负接错就GG.板子有3个孔螺丝固定到后盖上
接下来是按钮开关3个是显示的调参按钮,2个是调频按钮,为了腾空间都接出来,到这就差不多了但是想了下还有电源,外接电源也不方便,干脆一体化,一次解决,这么小的显示那装电池呢
看着两边的弧形灵机一动。开孔嵌入电源开关
电源用2s18650,本来想用3s,因为一体耗电大,但原谅这小小的五寸显示空间实在有限就先装上试试了,两边开合适的槽,不是要装进去,本来也装不进去,靠边的那边注意内部有2个塑料柱,那是固定显示屏的别弄断了,就开到塑料柱就行了切出斜边尽量贴合圆柱电池外形
电池按着打上热熔胶,里面在打些502,应该固定好了
嗯~应该可以了,注意弄好不要马上上电,在检查一下走线以防万一,打完收工
全重237g,带电池天线还是很轻啦比我眼罩不带电池还轻
粗茶淡饭将就凑合,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还望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

网友:
动手能力NB

网友:
折腾无止境

网友:
刚买了块10寸屏准备弄个监视器,不过比你强,我有3d打印机,外壳准备自己打一个,把图传也装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