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的六通接收怎么接线?第一次做不会弄啊。

楼主(2019-06-17):
萝莉的六通接收怎么接线?第一次做不会弄啊。哪位前辈给个详细的图纸看下。谢谢啦

楼主:
要单独接5V供电还是怎么弄啊?

网友A:
先备好五个舵一个电调。接收机信号输出线1,2,4,5,6号线接舵机,3号线接电调。靠近集成块的那排针脚是信号输出,中间是电源正,外面是电源负。电池接在电调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备好五个舵一个电调。接收机信号输出线1,2,4,5,6号线接舵机,3号线接电调。靠近集成块的那排针脚是信 ...

看萝莉的有刷电调,里面不让接收从7805处取电,这样怎么供电给舵机用啊,还在单独在加一个供电 线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