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遥控器怎么实现12通道

楼主(2019-06-17):
萝丽遥控器做好了,12通的接收机也好了,为什么后6通道不能用呢?萝丽遥控器有三个旋钮电位器,两个能用,还有拨动开关有什么用呢?        怎么给12通道的接收机连一起啊!帮帮忙?谢了

网友:
大佬的世界!萝丽遥控器怎么实现12通道 遥控器,接收机,12通道遥控器 作者:wyd1996 6295 萝丽遥控器怎么实现12通道 遥控器,接收机,12通道遥控器 作者:wyd1996 3580 萝丽遥控器怎么实现12通道 遥控器,接收机,12通道遥控器 作者:wyd1996 797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 撒钢铁股  能回答你了

网友A:
萝莉3代能与接收互动的只有8通道,那多余的4个开关通道或旋钮干嘛用呢?你可以翻翻萝莉控的菜单,里边有相关设置可以充分利用那些多余的通道:大小舵切换开关、组合功能开关、报警开关、教练功能开关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萝莉3代能与接收互动的只有8通道,那多余的4个开关通道或旋钮干嘛用呢?你可以翻翻萝莉控的菜单,里边有相 ...

那没有8通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有8通接收机了

有8通接收。

甚至12通接收也有(2代的12通接收仍然可以用在3代),但是遥控那里最多只能8通,所以12通接收没啥意义

楼主:
没有8通的教程吗

网友:
真的都是好东西啊!整理的很全面,楼主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2019-09-04):
有钱人那

网友: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2020-03-05):
我做了8通道的了。也想知道要怎么做12通道的。。。

网友(2021-01-25):
新手入坑 进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