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3s换4s电池炸鸡 没法起飞

楼主(2019-06-18):
老哥们 我的f450  用的银燕30a电调 电机不知道啥型号  以前用3s飞飞机很正常  今天换4s电池  起飞直接往一边偏 明显看到转速不一样  怎么办  nazalite飞控 不是飞控问题  电调行程归0了。  有2个电机转速异常  转的太快 不受控制  我已经连接电脑校准了  也校准电调了  别一上来就让我电调校准啥的 看我发的了吗

网友A:
电调支持4s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支持4s的电压吗

2-4s

网友B:
要调测的

网友B:
是不是用的apm飞控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的apm飞控就对了

新手不会调apm 吧他烧坏了 现在虽然能连电脑 好像有个元件坏了 一直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测的

还要 调什么 该调的我都调了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试试看

网友:
电调油门校准,飞机重心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不会调apm 吧他烧坏了 现在虽然能连电脑 好像有个元件坏了 一直没修

怎么烧的,确定吗?什么现象?

网友C:
拆下桨注意安全。你把飞控一边垫起来一点试试,就是把电机转速高的那边垫高一点,让飞控倾斜。看看它有变化不

网友:
{什么现象?:1_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桨注意安全。你把飞控一边垫起来一点试试,就是把电机转速高的那边垫高一点,让飞控倾斜。看看它有变化 ...

失控了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的,确定吗?什么现象?

一开始接电流计没拔jp1  烧了啥不知道 然后连不上软件了  过了几天后心血来潮 一直按着复位  吧一个元件烧了后(他们说是二极管)  就又能连调参软件了

网友:
会修吗?apM遥控输入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