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哪位高手给看看?悬停模式和上面谢谢谢谢当模式显示的不一致。

楼主(2019-06-18):
(图片)

网友:
调回来就行啦

网友A:
留待换成定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待换成定点试试

全部换过了。显示还是不变。第一飞行模式和第六飞行模式都是正常的。随便更改,随着显示。我只用了三种飞行模式。就是第4个模式有问题。12356都是正常的。

网友:
地面站根固件不匹配吧?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遥控器pwm值未能匹配到第四模式的脉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遥控器pwm值未能匹配到第四模式的脉宽吧

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未能匹配

网友:
版本问题

楼主:
换了几个版本也是。问题是4那个通道,不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换过了。显示还是不变。第一飞行模式和第六飞行模式都是正常的。随便更改,随着显示。我只用了三种飞 ...

应该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固件问题

我以前一打定点就停留在上一个飞行模式,因为固件版本问题,然后把定点换留待模式就好了,,重刷别的固件呢

网友A:
遥控器pwm值有没有重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pwm值有没有重复啊?

这些都正常。另外两个模式随便改,都显示正常。唯独中间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