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9-06-18):
刚买一套图传,但是不会接线,小蚁相机怎么才能连接图传呢?有经验的大神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
小蚁相机连接图传

网友:
小蚁运动相机挂在飞机上用来录像的 接图传用另外单独的摄像头 也就是一个飞机安两个摄像设备 各司其职

网友A:
小蚁相机不清楚,我的运动摄象机有个数据口和安卓手机的数据口一样,可以充电也可以连接电脑,在淘网的很多店铺都有运动摄象机和图传连接的数据线卖,买一根就可以用了,线接好后,运动摄象机要在设置界面打开 TV模式,就能输出图象信号到图传了。还有,如果懂基础电路,能分清电子元件的正极,负极,信号发出端可以看这个帖子,如果不会千万不要自制数据线,会烧坏相机的。http://www.moz8.com/thread-165143-1-1.html

网友:
相机视频和地线连图传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蚁相机不清楚,我的运动摄象机有个数据口和安卓手机的数据口一样,可以充电也可以连接电脑,在淘网的很多 ...

谢谢,我买了根线,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