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图传连接问题

楼主(2019-06-21):
以前用12v摄像头可以直接连图传 换了个高清的 5v供电 用分电板给他供电 怎么接图传 好像需要共地  图传接收让我改装一体 只剩下一根黄色信号线跟正负极  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图传发射和摄像头分开供电,比如摄像头是5V,分电板供给 摄像头5V,3S电池供给图传发射,然后摄像头黄色视频线和图传发射黄色视频线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和摄像头分开供电,比如摄像头是5V,分电板供给 摄像头5V,3S电池供给图传发射,然后摄像头黄色视 ...

不行 需要共地   不是这么简单  昨天搞了一晚上没弄好

网友:
你说的共地我不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