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安电调这2个电调信号线怎么不一样啊是不是有一个假的啊

楼主(2019-06-21):
(图片)

网友:
版本不一样而已。

网友A:
一个有BEC一个没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BEC一个没有而已

铂金3全系没有BEC的

网友B:
铂金版应该是没有b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版应该是没有bec的

那第二张照片怎么有3根线呢

网友C:
多旋翼专用两线,三线的固定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旋翼专用两线,三线的固定翼用

都是正品吧没有假货只是版本不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品吧没有假货只是版本不一样吗?

三线的铂金30a还真没见过,问下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的铂金30a还真没见过,问下卖家吧

我问过了他们说都是真的我都有点不相信铂金30的没有BEC的怎么还有一个供电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了他们说都是真的我都有点不相信铂金30的没有BEC的怎么还有一个供电线啊

两线的是没有BEC,多轴用不需要5v,即使买了三线的也要抽掉中间那根电源,如果你多轴用就买两线,固定翼用就买天行者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第二张照片怎么有3根线呢

不晓得,没见过

网友:
没见过3根线的,直接问好盈厂家呗

网友:
这不是我的电调嘛

网友(2019-07-31):
以前没多轴的时候,铂金电调全是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