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起飞自旋

楼主(2019-06-22):
接线什么都正常,设置也是安教程来的,但是飞机起飞回自动向右缓慢自旋怎么回事的,需要怎么解决F4飞控  起飞自旋 飞控,F4V3飞控sbus,pixhawk起飞,cc3d飞控怎么样 作者:测试使用 6453 F4飞控  起飞自旋 飞控,F4V3飞控sbus,pixhawk起飞,cc3d飞控怎么样 作者:测试使用 6497 F4飞控  起飞自旋 飞控,F4V3飞控sbus,pixhawk起飞,cc3d飞控怎么样 作者:测试使用 238

网友A:
校准一下陀螺仪或者微调下飞控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陀螺仪或者微调下飞控方向吧

试了下  还是缓慢自旋

网友B:
微调开关误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调开关误触了

微调开关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调开关是什么呀

找遥控面板上的 t1 t2 t3 t4这四个一般就是微调

网友:
反向旋转开关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