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应该选什么固定翼?

楼主(2019-06-22):
新手应该选什么固定翼什么固定翼好飞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27

那还有什么其他机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27

我不喜欢su27

网友B:
光环那个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环那个999

光环?那么大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

纸飞机,那玩意不行,一炸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

我已经坏了两架?

网友:
买现成的就伟力那个小三通道,组装机建议入手塞斯纳或者FMS的魔鬼机

网友:
先了解飞行原理,用kt板先做个80-90翼展的3d机,两根3mm的碳纤杆,2212的烂电机30a电调几个5寸桨,1300mah3s电池,先去练炸机,炸烂了再修,等你炸烂了5-6架飞机之后开始买架赛斯纳,赛斯纳炸烂之后就有心得啦,后边就可以随便玩儿了。玩玩,玩玩,别烧钱。坑太大。

网友:
买ft套材自己做,有视频教程,自己做的炸了也会修复了

网友:
好小子1000标准新手入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