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装在冲浪者上应该刷什么固件。

楼主(2019-06-22):
f4飞控装在冲浪者上应该刷NI还是BE

楼主:
还有那个f4飞控支持,失控反抗吗?反回来后,支持切换成手动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inav也可以刷pix

那有什么用手机调飞控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用手机调飞控的软件吗

飞鱼地面站

网友:
刷inav固件

网友:
可以刷inav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