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图传散热片固定的小技巧

楼主(2019-06-22):
希望对大家有用
图传是发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屏蔽壳上加散热片应该是最理想的散热方法,以前用热缩皮套着感觉影响散热,一直困扰着我,在此分享给大家
办法很简单找节铁丝,看图吧更容易理解,砂子打磨一下打点散热膏散热片和上。铁丝焊的地方和要焊的边上都打磨一下好上锡。铁丝扣上焊在壳边缘,就ok了。
多多关照

网友:
可以啊    厉害了,

网友:
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A:
这个散热效果倒是不错,不过增加了重量啊,不小的有没有人试验过,如果满功率使用图传,图传的工作寿命有多长,如果寿命够长的话,加散热片就么有意义了。有的电子产品可以在六七十左右的温度长期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效果倒是不错,不过增加了重量啊,不小的有没有人试验过,如果满功率使用图传,图传的工作寿命有多 ...

铝散热片,几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效果倒是不错,不过增加了重量啊,不小的有没有人试验过,如果满功率使用图传,图传的工作寿命有多 ...

温度高了会影响其他设备吧

网友B:
不错,中间是不是还应该加点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中间是不是还应该加点硅脂?

嗯,我管叫散热膏

网友C:
空中只要不是密封环境,1W以下 没必要这种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只要不是密封环境,1W以下 没必要这种扇热

这图传烧的厉害

网友D:
楼主,你焊的这个铁丝就是为了固定散热片吧?用耐热硅胶不是也能固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焊的这个铁丝就是为了固定散热片吧?用耐热硅胶不是也能固定吗? ...

耐热硅胶导热系数太差 反而保温。 有固定内存散热片用的导热固定硅胶 可以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耐热硅胶导热系数太差 反而保温。 有固定内存散热片用的导热固定硅胶 可以粘一下。 ...

在散热片的四边用导热硅胶粘粘住,在散热片之间可以用导热硅脂。

网友(2019-08-01):
再小的原创都值得点赞

网友(2019-09-14):
很好的创意,可以借鉴

网友:
图传是烫啊,我的扎带都给烫断了

网友:
好帖子,我等菜鸟学习了。

网友(2019-10-19):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我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2019-11-23):
直接焊上去了,厉害厉害

网友(2020-01-08):
学到知识了,赞一个

网友:
学习一下,很好的创意

网友:
我是来顶的,好多图传都带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