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 380轴距四轴APM飞控不能悬停不能飞

楼主(2019-06-22):
请教模友们
380轴距 大疆精灵3电机
9450桨
30安杂牌电调
APM2.8飞控
乐迪GPS
MC6C遥控接收
起飞起来悬停不稳前后左右晃动厉害
要不是用手扶着它就会炸鸡
是哪里的问题
PID还是罗盘重力加速度机需要校准

网友:
都校准一下

网友A:
实在不行就重刷固件

网友B:
校准问题,同时注意飞控减震和抗干扰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问题,同时注意飞控减震和抗干扰屏蔽

该校准那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重刷固件

是固件问题吗?

网友:
重新自动叁调,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固件问题吗?

我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抖动厉害后来重刷了固件就减少了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上视频吧,要不然不知道你说的抖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C:
重刷固件,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刷固件,重新校准

好的已经解决就是重新刷了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抖动厉害后来重刷了固件就减少了

就是重新刷了一下固件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重新刷了一下固件好了

刷完校准需要校准的就行了

网友D:
水平校准/加速度计没校准,之前我也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校准那个呢?

安装引导程序一步步走完,同时主要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校准/加速度计没校准,之前我也这样

重新安装固件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校准/加速度计没校准,之前我也这样

飞起来有点飘是哪里问题呢?而且有时候前后左右的方向飞着飞着会乱前后变左右左右变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