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双发配设

楼主(2019-06-23):
冲浪者改双发用什么电池,电机和电调才省能达到60分钟以上?

网友A:
穿越机低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低KV的

穿越机低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低KV的

不行啊,拉力太小,我用18650 3s3P太重了,飞不起来。

网友B:
6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拉力太小,我用18650 3s3P太重了,飞不起来。

什么型号的电机 22系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首先还得看你飞机的尺寸吧,小飞机无论如何是无法达到60分钟的续航的,大飞机很容易达到,不大不小的就要优化配置了。理论上低kv值电机和大螺旋桨是比较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首先还得看你飞机的尺寸吧,小飞机无论如何是无法达到60分钟的续航的,大飞机很容易达到,不大不小的就 ...

一米四的冲浪者改双发配什么电机才能达到60分钟以上。

网友C:
这个要靠数据推导或者直接做个拉力实验,我没有飞过这种飞机,不好直接给数据,给的也不准。

网友D:
21700  4s2p
2205 2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700  4s2p
2205 2300kv

2 1 7 0 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700  4s2p
2205 2300kv

你说的电机是这玩意儿吗?【朗宇R2205 2300/2500KV穿越机FPV竞赛级暴力航模无刷电机2205】https://m.tb.cn/h.egyNQMY?sm=078125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5mNoY5LsBCF¥后到淘寳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180  4s2p 18650 ctv6

网友E:
4s2p 18650 ctv6  巡航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4s2p 18650 ctv6  巡航5A

配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2019-09-24):
引用 楼主:
配的是什么电机?

黄金拉烟套装XXD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E:
4s2p 18650 ctv6  巡航5A

请问是什么电调多大电机啊?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靠数据推导或者直接做个拉力实验,我没有飞过这种飞机,不好直接给数据,给的也不准。 ...

21700  4S2P要怎么做。机舱内能放下吗
这样头会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