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飞行模式设置

楼主(2019-06-23):
多轴无人机各种飞行模式怎么设置?怎么设置在通道6中?有没有好的教程,求推荐,或者有大神求教

网友A:
你的通道5干啥用,为什么要设置在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道5干啥用,为什么要设置在6

通道5是个两段开关,6通道就是3段的,可以直接设置三个模式,新手,想简单点设置,太麻烦了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5是一键炸鸡

为啥,我都不知道我通道5是干啥的,就知道按了以后飞控就响一下,然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都不知道我通道5是干啥的,就知道按了以后飞控就响一下,然后就没了

我教你一键炸鸡首先准备一个舵机然后绑一捆炸弹在飞机上,用舵机引爆炸弹你飞到一个人家里引爆炸弹,把他们炸死。你可以接在5通道上

网友A:
我去2段3段这个还不是你自己随便调,建议你多看看泡泡大神的教程视频,多潜水,然后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2段3段这个还不是你自己随便调,建议你多看看泡泡大神的教程视频,多潜水,然后就懂了

刚看完,我这刚把飞控设置好,遥控还没设置呢,有点懵,而且我的飞控收不到通道7的信号,咋整?明天就设置下遥控器,看看能整明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完,我这刚把飞控设置好,遥控还没设置呢,有点懵,而且我的飞控收不到通道7的信号,咋整?明天就设 ...

你能告诉我,你q号吗?不能私聊发不出去。

网友C:
多潜水学知识 自己摸索着来 没学透之前千万别起飞 容易炸鸡 大佬其实很多的就是不想回答这些特别基础的操作 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潜水学知识 自己摸索着来 没学透之前千万别起飞 容易炸鸡 大佬其实很多的就是不想回答这些特别基础的操作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飞控连接接收机用qwm   qqm  SBUS   那种模式

网友:
多看看泡泡大神的教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