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如何配控成直升机操纵

楼主(2019-06-23):
各位大佬,我现在想开始玩直升机,但是没玩过,所以想先练练模拟器,之前电脑上装了凤凰模拟器是固定翼模式,想请问一下怎么改成直升机模式,以及怎么配控呢?

网友:
我现在想开始玩直升机,但是没玩过,所以想先练练模拟器

网友A:
直升机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拟器

另外一款模拟器?在哪下?

网友(2019-09-12):
接个人习惯……我是把三通道设成 螺距……再开个通道 设成油门

网友(2019-12-17):
配置遥控器那里直接设置就可以

网友(2020-04-07):
固定翼的模型也可以飞直升机啊,只要你把通道设置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