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故障

楼主(2019-06-24):
以前装过一架没问题,这一架怎么这样呀?哪里出问题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就这样也看不清楚,你把桨卸了录一个静距离高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也看不清楚,你把桨卸了录一个静距离高清的

桨卸了看不出啥!就是一推油门猛的旋转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如果不装桨,四个电机都转的,不管油门多大!飞控应该是正确安装的,没有旋转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卸了看不出啥!就是一推油门猛的旋转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如果不装桨,四个电机都转的,不管油门多大 ...

那就重头再来一次各种校准

网友:
电调重刷一下固件,再重新校准一下行程

网友:
校准一下加速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