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试

楼主(2019-06-24):
在MP中调试固定翼PID时 ,P代表的什么,I和D,感谢模友解释

网友:
论坛里面有

网友:
p比例,适应大波动更快反应调节回平衡点。i微分时间,计算机做出反应的时间,适应一些高频波动。d控制溢出,反应过度容易造成过应抖动。三者都应当互相制衡到达一个平衡点。

楼主:
受累您说下在哪哈哈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kqqo6Enxku-NPuBF1GtDVQ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OwDQlhZnzl0I5ZTKYDFm1Q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累您说下在哪哈哈

转载PX4官方固定翼PID调节设置供大家参考【后续增加更多ji...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4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累您说下在哪哈哈

都说pid是个神奇的东西,共同学习哈

网友(2019-08-16):
PID中p比例,I积分,D微分,比例越大,积分越小,微分越大则作用越强,先尽量减弱积分和微分的作用,再增大比例,调到合适的参数再调其余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