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地面站

楼主(2019-06-24):
机架类型选择不了,点不动啊,
电机输出没有,
终端最后跳出满屏的字母,这是咋回事啊,求助求助,烦恼死了

网友:
我的apm跟你的一样   不过我的是烧坏了 一个二极管 能连地面站

网友:
咋回事啊,求助求助

网友A:
原因是你刷了3.5以上固件,但用的地面站太老。

从3.5固件开始,必须使用48以上版本的地面站。

网友:
试一下win7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你刷了3.5以上固件,但用的地面站太老。

从3.5固件开始,必须使用48以上版本的地面站。

试一下,谢谢啊

网友(2019-09-03):
为何我牛币是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