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4

楼主(2019-06-25):
飞控的SBUS焊点还有别的方法吗
焊点不行了

网友:
你看焊点旁边是不是有条铜皮用刀尖轻轻刮开铜皮上的绿油露出铜皮再焊上线就行

网友:
很简单的,上一点助焊剂或者是松香,电烙铁头上锡,然后点到那个焊点上会有煮开水那种感觉,马上那个焊点会收缩就饱满了

楼主:
焊点不行了      除了这里还有别的方法连接接收机吗

网友:
,我的4个信号线就没有焊在上面,直接插在上面

网友:
飞线,拯救你的世界观

楼主:
F4飞控

之前飞控连接接收机可以用    今天从新焊接个F4飞控  连接BF地面站  2个 接收机就又一直没反应   求教怎么回事

网友A:
串口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要打开

UART6    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ART6    打开了

用万用表测一下接收机那里有没有通电

网友:
打个酱油

楼主:
解决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刷了最新固件接收机能用了

楼主:
飞线不行  焊点已经玩了   用刀刮现在焊点点上  已经没用了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连接接收机

网友:
已经没用了

网友:
楼主刷的是bf固件吗

网友B:
刷固件应该选哪个飞控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应该选哪个飞控板啊

网友:
想要铁棒磨成针还得功夫深

网友:
你这个焊接技术该提高了,一定买一个好一点烙铁,936就行,记得买吸锡带就行,然后用小刀刮干净,然后从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