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退魔的 想收一个相机 便宜点就好

楼主(2019-06-26):
收个相机 贵的勿扰

网友A:
贵的勿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的勿扰

穷学生

网友B:
淘宝30一个,50两个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30一个,50两个了解一下。

像素别告诉我是30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素别告诉我是30w的

反正要求别太高

网友C:
你要几个?500万的得不得?

网友:
闲鱼搜索,大疆精灵2V蛋蛋相机,应该是维修件,只有录像功能,不到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几个?500万的得不得?

多少

网友D:
便宜的也不会低于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也不会低于百元

百元还是能接受的 不超过200的话

网友E:
你可以买个700线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买个700线的头……

我有个1200线的  不会接线 因为是5v供电  说要共地 不会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1200线的  不会接线 因为是5v供电  说要共地 不会接

百度下你摄像头型号的接线图

网友:
有个挺老的runcam,1080和720和拍照,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