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iy多轴折叠脚架

楼主(2019-06-26):
前段时间买了个脚架,结果飞机落地的时候脚架不稳,飞机有点偏,差点打到浆,有没有diy大型电动脚架的,淘宝上的有点小,大的还有点贵,没找到合适的,我飞机是八轴,轴距1200

网友A:
合适的,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适的,有点贵

所以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B:
diy也不便宜吧

网友C:
这款脚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脚架不好用?

不是不好用,是有点小,低管有点短,我刚买了两根500的,回头换上试试,我飞机有点大,降落的时候有点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也不便宜吧

买了两个电机,还有控制板,碳管啥的家里有,其他的准备3d打印,先弄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好用,是有点小,低管有点短,我刚买了两根500的,回头换上试试,我飞机有点大,降落的时候有点晃

你用了多久啊?稳定吗?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了多久啊?稳定吗?我也想买一个

我飞机刚弄好,还没飞几次呢,回头我换了管试试在告诉你啊,加个好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飞机刚弄好,还没飞几次呢,回头我换了管试试在告诉你啊,加个好友啊

加微信呗

网友D:
出s1200电动角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s1200电动角架

哈不用了,准备自己动手了,配件都买了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微信呗

好啊,你号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啊,你号多少?

l2370463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370463116

周日刚装上,我自己买的碳管改装了下感觉还可以,比以前那个稳定多了

网友:
你们的8轴续航多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周日刚装上,我自己买的碳管改装了下感觉还可以,比以前那个稳定多了

你的8轴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8轴续航多久?

没怎么飞呢,还没把电池飞没电过,就飞了10来分钟左右,还在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370463116

这个脚架试用了,不推荐,一次使用,落地直接干断了,感觉它不是碳管的,还有现在晃的厉害,跟要散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