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求飞友帮忙飞行原因

楼主(2019-06-27):
自己组的450机架四轴,用的是雷迅pixhack飞控,配乐迪GPS和雷迅数传模块,2216电机,乐天40A电调,1047折叠桨,另外配有图传模块和OSD模块等,这次飞飞机的时候没有不装。
该组装四轴今年6月之前飞控一直用的是3.5.5固件,固件参数为默认没有做过任何调整(只是设置了飞行模式),除了在飞行前搜星时较慢(飞控黄灯长时间闪才变绿灯)外,飞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飞行异常。
上星期将飞控固件刷为3.6.9版,飞行参数用默认的没有做调整(只是设置了飞行模式。3.5.5固件和3.6.9固件的“扩展调参”里的“悬停速率”参数不一样,3.6.9固件的“悬停速率”值大了不少见附图)。按飞控厂家提供的校准教程进行了各项校准。在调试的时候地面站总是提示 GPS故障和信号质量差,到乐迪群里问了一下,飞友说只要能搜到卫星就能飞。19号到外面试飞,飞鱼地面站显示搜到14颗星,就解锁启动,用留待模式起飞的,结果飞机刚一离地就猛的往上窜,转半圈飞了20几米飞到楼房后面去了(飞行轨迹见附图),离地后就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操作就飞跑了,只是看到乱飞就在遥控器切换到返航模式(这时飞机已经飞到楼房后面)。最后飞机掉到起飞点的东面50多米的一个院子里(当时我没有看见,是别人告诉我的并帮我捡回来,说下落的时候螺旋桨还在转,但实际着地是飞机上面朝下撞的地面),万幸没有砸到人。飞机机架摔散,3个电机轴头摔断,一个摔弯,接电调上电还能转,就是振动大。其它电子元件经简单测试均还正常。
出事后从飞控存储卡转出飞行日志文件(文件附在后面)。联系GPS售后帮助分析原因,答复是GPS没有问题。从地面站看日志飞机的飞行轨迹在天上转了好几圈,显示3分钟飞机飞到了1700米高,也晕。又找到飞控售后看日志,也没有说出什么。特此到论坛里请飞友大师帮助看看飞行日志,分析一下原因。如果这次找不到出事的原因以后就不敢再玩组装飞机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kVQLqJejrW1AVZr8kaqmA
提取码:2bzp

网友A:
个人见解   PID的参数就算乱了最多不好控制从而马上炸鸡    你这个的意思是不受控制自主飞了一段时间炸鸡

网友B:
我认为还是校准问题,你校准时注意ekf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   PID的参数就算乱了最多不好控制从而马上炸鸡    你这个的意思是不受控制自主飞了一段时间炸鸡   ...

是的,以前也碰到过调整不好的情况,但是飞不起来直接翻车。这次是一解锁加油飞机一离地就自己猛的向上窜,切到发货模式,飞了一会掉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还是校准问题,你校准时注意ekf了吗?

请问,ekf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   PID的参数就算乱了最多不好控制从而马上炸鸡    你这个的意思是不受控制自主飞了一段时间炸鸡   ...

我觉得也是,要是参数错误,你飞起来就直接炸了,或者就是控制困难飞不起来,听你说的意思明显是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要是参数错误,你飞起来就直接炸了,或者就是控制困难飞不起来,听你说的意思明显是失控了

不是直接炸的,是乱飞上升到20多米(当时看到的,而日志里显示的是升高到了1700米)掉下来的。要是失控应该是原地垂直升到20米,然后再降落。就没有来得及操作就飞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炸的,是乱飞上升到20多米(当时看到的,而日志里显示的是升高到了1700米)掉下来的。要是失控应 ...

额……我说的失控不是丢信号,是你控制不了飞机了……个人感觉是硬件抽风了,要不就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说的失控不是丢信号,是你控制不了飞机了……个人感觉是硬件抽风了,要不就是固件问题

看来只能说是抽风了,但还是不知道什么部件抽风了。这样还敢玩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说是抽风了,但还是不知道什么部件抽风了。这样还敢玩吗?

也就那点东西,遥控,飞控,gps,个人感觉遥控出问题不太可能,还有你要是以前飞着没事,就是刷固件以后就不行了,感觉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那点东西,遥控,飞控,gps,个人感觉遥控出问题不太可能,还有你要是以前飞着没事,就是刷固件以后 ...

就是刷了新固件后出的事,看来要玩还得刷会3.5.5固件,这个固件什么参数也没有改就能飞。以后再玩飞机要拴根绳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刷了新固件后出的事,看来要玩还得刷会3.5.5固件,这个固件什么参数也没有改就能飞。以后再玩飞机要 ...

固件啥的我不太懂……所以从来没刷过……

楼主:
谢谢顶起来。希望懂的大神来帮助。

网友D:
首次测试新东西用自稳模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次测试新东西用自稳模式起飞

自稳模式没有定位功能,要不停的操作摇杆,对新手来说操作难度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没有定位功能,要不停的操作摇杆,对新手来说操作难度太大。

这种情况自稳才能救机,自稳才是多轴最基础的务必要熟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自稳才能救机,自稳才是多轴最基础的务必要熟练的

当时飞机乱飞以为是飞跑了,其实飞机就在楼后面我没有看到,哎,太没有经验了,也是心慌了,要是能沉重一点到楼后面看看就应该能控制住。
以前也用过自稳模式总感觉控制不住,所以就一直用留待模式,这个模式没有搜到卫星就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