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出现了大量极其便宜的云台

楼主(2019-06-27):
快来捡漏【无人机三轴云台稳定系统总成 Gopro3狗4山狗相机3轴无刷】 复制这条消息¥WUDEY5FpnxL¥后打开闲鱼

网友:
看了,不知道怎么样啊,看着价格是真便宜

网友:
有买了的没?

网友:
感觉是挺便宜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有买了的回复一下

网友:
这个没法接pwm信号,遥控方式未知,广告贴

网友A:
我买了三个.今天发货..什么无所谓.便宜买回来拆拆玩都无所谓....磁编码的应该比开源bgc稳定

网友:
好像就一路pwm信号

网友:
买了一个,还没发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三个.今天发货..什么无所谓.便宜买回来拆拆玩都无所谓....磁编码的应该比开源bgc稳定 ...

请问你那发货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那发货了吗?

系统显示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显示发货了.

我昨晚上下单,现在还没发,不过我是在淘宝下的单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发货

网友C:
我的收到了。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收到了。挺好的

一般的接收机能控制相机俯仰吗?

网友:
控制不了。1ms-2ms宽的pmw信号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收到了。挺好的

几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收到了。挺好的

不能控制云台俯仰怎么在飞机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收到了。挺好的

请问这个怎么接线?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不用上咸鱼,掏宝上有很多,我还一起买了12块钱的电调
试了一下平衡性挺好了,上网各种找相关信息 后来找到
这个云台的PWM控制信息是   周期5ms   1到1.8控制    我们普通的接受机是周期20ms  1到2的
研究了好几天,估计想做转换电路只能是会编程的大神 用微型单片机能实现了
后又想出个办法   就是把云台框架下面的平衡感应电路板拿出来 装一个9克舵机上,接收 控制舵机变换角度
然后整个云台框架也就改变了平衡点,这样就能达到控制云台的功能了,只不过增加了负重

在此分享一下个人研究出来的信息
如有更好的办法    大家共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不用上咸鱼,掏宝上有很多,我还一起买了12块钱的电调
试了一下平衡性挺好了,上网各种找相 ...
你的资料哪里找的能给个链接吗,
我试过了5ms 正方脉冲垂直控制【相机架】1+-0.5ms,负方脉冲1+-0.5ms控制云台左右。脉宽各2.5ms时各轴云台中立。用555做个方波发生器就能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资料哪里找的能给个链接吗,
我试过了5ms 正方脉冲垂直控制【相机架】1+-0.5ms,负方脉冲1+-0.5ms控制 ...

您好,我是从淘宝买家评论里找到的资料,无法证实真假
你试验成功了吗?这个云台能直接找到的PWM输入接口是控制垂直方向的,哪个接口是控制左右的啊??
还有个问题就是 用555做发生器容易    但我们需要的是遥控控制啊,就需要把接收板输出的PWM转成这个云台能接收的PWM  才能实现遥控控制啊    相当于是一个20ms到5ms的等比转换器
舵机控制是我自已研究的  还没有直正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从淘宝买家评论里找到的资料,无法证实真假
你试验成功了吗?这个云台能直接找到的PWM输入接口 ...

试过能动作。我使用信号发生器试的

网友(2019-11-25):
有人用过么?

网友:
可惜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