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80四轴 APM飞控 下降会晃 该调哪里呢?

楼主(2019-06-28):
380四轴 APM飞控 下降会晃 该调哪里呢?悬停除了有点前后坐左右飘感觉还好,上升也不晃 ,就是下降的时候慢的时候不那么明显下降快了晃得厉害,特别是下降到拉升的时候。是PID的问题吗?

楼主:
这是原来的油门参数 现在该成0.35和7了在网上看到I应该是P的两倍对吗?

网友:
下快了.晃是正常的.大疆 的也会..

楼主:
也不算太快呀

网友A:
自己慢慢试 。晃动不稳就调高。高频震动就降低。。。
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试 。晃动不稳就调高。高频震动就降低。。。
类推

调哪一个数值呢?

网友A:
一般来说调P。至于哪个P。就看怎么抖。不行你就一个一个试。开源就是无尽折腾。你要习惯。调一下飞一下。如此循环。直到满意

网友:
开源就是无尽折腾

网友B:
手机用什么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用什么调参软件

用的飞鱼 没电脑好用很多功能没有遥控器校准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调P。至于哪个P。就看怎么抖。不行你就一个一个试。开源就是无尽折腾。你要习惯。调一下飞一下。如 ...

太费时间了

网友:
开源就是如此不然你还是像我一样.最终投入大疆怀抱吧

网友C:
自己慢慢试 。晃动不稳就调高。高频震动就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慢慢试 。晃动不稳就调高。高频震动就降低。。。

好的谢谢

网友D(2019-08-12):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

拆买了飞控电调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