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9-06-29):
福斯i6S改装充电锂电池,5V上电一闪一闪的,不开机,可不可以直接上7.4V锂电?

网友:
5V电压低

网友:
直接装两个3.2的锂电池算了

网友:
显示最高是6。8v   我自己用两个18650电池串联也给正常用  屏幕显示6。8v  最高估计就是6。8  但是不建议你这么做 不是每个人运气都是那么好

网友:
有烟花的风险

网友:
先看看再说好不好

网友:
降压模块搞一个,我直接用充电宝可以正常用啊,5v多一点点

网友:
3.2v的锂电两串再两并,这样电流大了,使用的时间长了。我就是这样使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