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富斯二代协议接收机制作

楼主(2019-06-29):
给大家搬运一个富斯二代接收机制作,先展示一下成果。
为了便于测试我就给做成模块形式的,单片机、无线模块都成拆下来。
原件:stc15w408as单片机,xl7105无线模块,1k电阻2个,10k电阻1一个,led1个,AMS1117一个,104电容若干。
注意:作者提供的原理图中是直接将电池电压降到3.3v,我是5v降到3.3v,所以原件连接上略有不同。

readme.rar (440 Bytes, 下载次数: 29, 售价: 6 牛币)   flySky2A_STC15W408AS_24M_PPM_SBUS.rar (5.55 KB, 下载次数: 63, 售价: 6 牛币)   STC15.rar (2.41 KB, 下载次数: 39, 售价: 6 牛币)   flySky2A.rar (8.68 KB, 下载次数: 42, 售价: 6 牛币)

网友(2022-04-15):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想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的问题已经解决,感谢萝丽遥控器DIY交流一群的围城大佬,在他指导下,成功对频。
详细说一下对码过程, ...

新入坑人员,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参考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2021-01-28):
牛逼啊,摩拜

网友:
能电压回传,是好东西

网友(2020-08-26):
富斯的不好用啊

网友A:
原理看不懂。能画电路图?

楼主(2019-06-29):
接收机是做完了,可是连接凤凰模拟器,却显示遥控器未连接,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根据描述,应该是已经对上频了。
https://github.com/chenghongyao/flySky2A_51   这是作者的原贴

楼主:
对频的问题已经解决,感谢萝丽遥控器DIY交流一群的围城大佬,在他指导下,成功对频。
详细说一下对码过程,首先短接接收机对码端口,或者按住对码键,led灯快闪后,拔掉对码线,或者松开对频按钮,然后按住发射机上的对频按键,打开电源,如果对码成功,遥控器上会显示接收机回传的信息,而且不用将接收机断电在重新上电。
有回传回来的信息。

网友B:
你试了只能用24M的?12M晶振好像也能用,代码上对应设成相应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了只能用24M的?12M晶振好像也能用,代码上对应设成相应的晶振。

我之前在刷程序的时候,选择的是12mhz 结果遥控器没有回传的信息,而且也看不出来是否对频成功。选择24mhz的时候,就有回传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了只能用24M的?12M晶振好像也能用,代码上对应设成相应的晶振。

我不懂代码,也没到研究代码的层次,就是照葫芦画瓢。

网友C:
好简陋。
fs的2代接收机是独立高频头,stm3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简陋。
fs的2代接收机是独立高频头,stm32芯片

“简陋”本身就降低了成本和对技术的要求,对不专业的人来说其实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ng........................................

Duang……………………………………

网友:
必须搞一下

楼主:
搞一搞  它好我也好

网友E:
厉害啊,有空我也试试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有空我也试试弄个!

欢迎参与

网友:
好东西,可惜没币。。

网友:
好东西 ,就时没友币。另外 楼主i6可以刷中文了  论坛里有文件

网友:
这个有没人办法输出PWM?我看现在这个直接输出的SBUS,如果不用飞控的话,弄个SBUB转PWM的好像比接收机还贵。

网友:
资料是绝对的好  可惜没币啊   感谢楼主分享  打个pcb板就更完美了

网友F:
这个没有pwm固件吗?

网友G:
照着做了一个,成功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着做了一个,成功了,感谢分享

恭喜

网友:
请问A7105模块用的哪家的?为什么我焊接上指示灯双闪,指示无线模块初始化有问题,试了两个都这样。求教!

网友(2019-08-05):
那个是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的问题已经解决,感谢萝丽遥控器DIY交流一群的围城大佬,在他指导下,成功对频。
详细说一下对码过程, ...

下载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pwm固件吗?

你固件去那下载的?这个固件下载后不能解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做完了,可是连接凤凰模拟器,却显示遥控器未连接,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根据描述,应该是已经 ...

控的PPM打开了么

网友:
请问你刷的是哪个程序   flySky2A_STC15W408AS_24M_PPM_SBUS.rar 这个么?

网友:
请问你的5V电源电路改动过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照着做了一个,成功了,感谢分享

请问你的电路有改动么  我做好了 没有电源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电路有改动么  我做好了 没有电源输出

照着我的做的?那有原理图啊,看一下检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
频率可以源文件里面修改,一群好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做完了,可是连接凤凰模拟器,却显示遥控器未连接,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根据描述,应该是已经 ...

请问 问题解决了么   我做完了  也对频成功   但是连接模拟器显示为连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照着我的做的?那有原理图啊,看一下检查一下就好了。。

原来是我的IC发错货了,现在已经成功对频  但是 连接到模拟器上显示为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我的IC发错货了,现在已经成功对频  但是 连接到模拟器上显示为连接! ...

PPM输出不认么还是 内部振荡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PPM输出不认么还是 内部振荡频率?

晶振选的24m的 能够对频   就是 插到改装后的模拟器上  显示 控未连接 现在还不清楚是PPM输出的问题还是模拟器的问题

网友I:
大佬还是挺多的,我的I6吃灰几年了,这个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2019-09-06):
引用 网友I:
大佬还是挺多的,我的I6吃灰几年了,这个可以借鉴一下

嗯嗯

网友H:
楼主  接模拟器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接模拟器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个人分析 应该在遥控器接收设置ppmout  我一直没试验  也没验证

网友(2019-10-10):
不 错 不 错 学习

网友:
顶贴有理,灌水无罪。阿弥陀佛

网友:
有没有完成的,效果怎样。

网友:
下载哪个是固件

网友:
楼主发的是c文件,不能直接烧录,要把c文件转成hex文件才能刷固件

网友(2019-12-25):
能不能画一张这样的图片

网友:
赞一个  我就是为了1个 币

网友:
牛B太少了  我都不知道咋办

网友(2020-03-28):
厉害,感谢分享,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请联系论坛管理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邮费自理)http://www.moz8.com/thread-179832-1-1.html

网友:
厉害了。感谢分享!水币去

楼主(2022-11-02):
引用 网友A:
原理看不懂。能画电路图?

用嘉立创在线pcb绘图软件可以,可以参考https://github.com/chenghongyao/flySky2A_51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