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救一下

楼主(2019-06-30):
好盈乐天40A电调,没有5v电压,用新西达电调供的电,。。飞机飞行新西达供电的特别烫,把旁边的胶都融化了,,4个电机也非常烫,。什么问题,大神们请教一下,拜托了

网友A:
你也是个人才啊 基本上都是用穿越机分电板 有5v跟1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个人才啊 基本上都是用穿越机分电板 有5v跟12v输出

是用的分线板啊,电调跟遥控接收器没有那个供电,用的,新西达上的给遥控接受器供电的,。上面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个人才啊 基本上都是用穿越机分电板 有5v跟12v输出

说错了,不是给电调供电,是给遥控接收器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给电调供电,是给遥控接收器供电

用电调供5v,电调发热正常,你可以不用热熔胶,热熔胶熔点低,直接绑线绑上。或者换一个dc-dc模块,也就一两元钱,去电子商铺买,不要去航模店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调供5v,电调发热正常,你可以不用热熔胶,热熔胶熔点低,直接绑线绑上。或者换一个dc-dc模块,也就 ...

谢谢大佬

网友:
就是,买个模块就好,还用个电调多浪费

网友:
XXD电调本来就以发热著称!买个uebc不贵还轻了很多

网友:
用分电板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