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下的富斯I6控

楼主(2019-06-30):
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富斯IA10B接收机的输出pwm信号波形
示波器和接收机的3通道连接,油门打满波形如图所示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接收机的响应速度,还是能看出有一点延迟的。

网友A:
这,。。高科技啊。。  刚进来的表情,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高科技啊。。刚进来的表情,然后,,,,

不算什么高科技吧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B:
所以结果是好还是不好?我就在用这款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结果是好还是不好?我就在用这款接收机

我用着觉得还可以,手头没有其它品牌的遥控器,没法对比。一点延迟问题不大

楼主:
i6就是遥控距离短了点,天线的问题

网友: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I0OTk4ODg0NA=='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网友:
大满油门怎么高电平才1毫秒

网友C:
土豪,这块示波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这块示波器太贵了

1800,不算太贵,一般的买个1000左右的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