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一个APM数传的疑问

楼主(2019-07-01):
就是APM飞控能否同时接PRM-03数传跟无线wifi数传

网友:
不能的 一个APM数传的疑问 飞控,APM,疑问是啥意思,四种疑问方式,什么叫疑问 作者:wyd1996 1966 一个APM数传的疑问 飞控,APM,疑问是啥意思,四种疑问方式,什么叫疑问 作者:wyd1996 4657 一个APM数传的疑问 飞控,APM,疑问是啥意思,四种疑问方式,什么叫疑问 作者:wyd1996 8068

网友:
如果是只接tx出来应该可以.并接..但是如果连rx的话.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