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

楼主(2019-07-01):
有个5.8G定向天线图传接收机连接线有点长,请问可以把天线的线截短吗?这样会影响他的功能吗?顺便把壳子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

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B:
这玩意是地面站用的吗?太大,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地面站用的吗?太大,厉害

和地面站没关系,就是个接收机天线啊

网友:
那条是馈线可能剪短

网友C:
线可以短,但是外壳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可以短,但是外壳不能动。

你好,请问为啥不能动啊?我不是很明白,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可以短,但是外壳不能动。

我以前那个小飞手自带天线,我把外壳去掉了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
馈线越短越好

网友:
馈线越短越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