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调参问题

楼主(2019-07-02):
机架215异形机架
cc3d刷bf调参后电机不同步。重新校准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是有硬件损坏

网友A:
调整最高和最低,油门数值,校准中立油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最高和最低,油门数值,校准中立油门数值

怎么校正我这个垃圾控来的mc6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是用遥控器推油门 吗

网友B:
软件推这个看看  显示同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最高和最低,油门数值,校准中立油门数值

地面砖里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推这个看看  显示同步不

图片就是遥控推油门。就这样不同步

网友C:
飞机没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没放平

放平了不然不能解锁的就是电机不同步校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