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2.4.6电机堵转问题

楼主(2019-07-03):
pix2.4.6电机堵转,之前在apm2.8上边不会堵,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电调遥控都校过了。请问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还有个问题请教,pix2.4.6用xp系统还是用win7好?

网友A:
是不是香蕉插头接触不良?
系统个人推荐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

那意我还要配台win10的电脑^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香蕉插头接触不良?
系统个人推荐win7

应该不会,我直接焊接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