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apm2.8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9-07-03):
六轴apm2.8连电流计,按论坛上的方法在锁定状态下校准好电压和电流,但解锁后拉油门电压和电流都不准了。满油电压比实际低了1v多,电流大了6A(没装桨),油门越大显示误差就越大。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我发现.电流计就是鸡肋.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电流计就是鸡肋.毫无意义

不准当然没用,准的话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准当然没用,准的话还是有用的

楼主:
我问的是解决方法,到现在没一个人说正话

网友C:
正常的  电池不行

网友:
不要管这个了.飞了这么久就回来..不要等到没电掉下来才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  电池不行

空载推油门电池电压几乎不变,而电流计示数却降了1V+,是电池问题?

网友D:
这个不清楚路过邦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清楚路过邦顶

我干脆把电压监测关掉了,改天买个遥控接收机的电压回传模块

网友(2021-01-06):
请教apm2.8电流计问题 六轴,APM,apm7334电路图,apm怎么供电 作者:pcsms_ZnF3QQ6D 5167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不然低电压返航也用不了啊。。。 推油门后电压就掉到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