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吧友看下我这配置还过得去吗

楼主(2019-07-03):
(图片)

网友:
还过得去

楼主:
第一次玩穿越机哈哈

网友A:
2216电机,这个太大了。2205新手就够了。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
电机太大,图传也用不到那么大功率的,100的就行了。

楼主:
遥控器买什么的好啊

楼主:
这套配置电池要买多大的啊

网友B:
电机2305     2306即可。。电调的话听说小蜜蜂不是很耐用假的多我自己没用过。
奥母威图传真不如买熊猫。价格比奥母威便宜效果好的多而且是飞控位置。航模生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吧600的奥母威卖了二手,二手的费用正好买了个全新熊猫5804M。。。然后效果各方面都好得多呢
其余都没毛病。别看F3很老了,其实买F4也就图个OSD和高版本固件支持率高。什么32K都是浮云而且新手老手都不好调试。F3很好用,而且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2305     2306即可。。电调的话听说小蜜蜂不是很耐用假的多我自己没用过。
奥母威图传真不如买熊猫。价 ...

,但是我不知道电池买多大容量,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但是我不知道电池买多大容量,能推荐一下吗

5寸桨,一般电池从1500到1800都可以。。。初学上3S 220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电机,这个太大了。2205新手就够了。还是多潜水吧

换了南北22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