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手抛机FPV飞行

楼主(2019-07-03):
手抛机加摄像头图传一体FPV,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图传好像虚标了,飞行视频后补,敬请期待

网友:
我去。这声音吓死我了。。。

网友:
手抛机都被你们玩儿坏啦,哈哈。

网友A:
飞的时候是目视飞行的吧,不然这图像能晃死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是目视飞行的吧,不然这图像能晃死人啊!

首装测试飞行,DVR录像

网友B:
最后是挂树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挂树上去了???

撞树掉地上了

网友C:
楼主这是什么配置啊 电池是什么规格 重量啊!我有个2s 800mah的 75g的怕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什么配置啊 电池是什么规格 重量啊!我有个2s 800mah的 75g的怕带不动、、、 ...

1s  8520电机双发,2S不行,要找2S电调模块

网友D:
这是小孩玩的玩具改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孩玩的玩具改得吗?

答对了

网友(2019-10-28):
图传单独供电

楼主:
单独供电有点重,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