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地面站

楼主(2019-07-03):
大佬们 这个apm菜单栏里的这个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我的数值这么高,这个数值都飞行有没有什么影响? 求大佬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点距离。只有飞航点的时候才用得到。你估计不小心在地图上点了一下导致在很远的地方添加了一个航点。可以 ...

还有在姿态模式下 对尾朝前飞行拉反舵刹车就就翻了而且刹车特别柔和,大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航点距离。只有飞航点的时候才用得到。你估计不小心在地图上点了一下导致在很远的地方添加了一个航点。可以在飞行计划里面把它删掉。
如果你不飞航点的话那个参数是没用的,双击参数可以改成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点距离。只有飞航点的时候才用得到。你估计不小心在地图上点了一下导致在很远的地方添加了一个航点。可以 ...

谢谢你了

网友:
航点距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姿态模式下 对尾朝前飞行拉反舵刹车就就翻了而且刹车特别柔和,大佬这是什么情况

是固定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翼吗?

不是 多轴  就是图中的飞机

网友:
那只鸭踩在上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多轴  就是图中的飞机

惯性的问题,可能是油门行程没校准好

网友(2021-06-05):
新同学,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