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电不平衡

楼主(2019-07-04):
如图,b6给3s 6000mah电池充电,第一片已经充满,第二和第三片均未充满,电流已经降到了0.1A (初始设置为6A),如此超慢速充电,直至达到我设置的120分钟时间限制自动中断。
请问各位朋友如何解决?是充电器坏了吗?

网友:
是电芯坏了。检查一下三块电芯的情况看看

网友:
充电器坏了

网友:
电芯问题吧,或者重新刷机重新校准下B6

楼主:
我另一块电池三片电芯电压差不大,充电就没问题。电池的问题?

网友A:
换1个充电器解决问题。最近刚出的m6平充才168大洋,加个30大洋的拆机电源,200大洋很便宜了。何必再受B6的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个充电器解决问题。最近刚出的m6平充才168大洋,加个30大洋的拆机电源,200大洋很便宜了。何必再受B6的 ...

我用电炉丝把三片电芯的电压放到一样再充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看看电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电阻

内阻怎么测?好像要专门的仪器的吧

网友(2019-09-22):
我的每次都是1号电池充不起来,越充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