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之前咸鱼那些便宜云台.进来看看

楼主(2019-07-04):
通电启动.自稳没问题.
但是也只能自稳水平
无法控制俯仰..卖家说是pwm范围不知..
也就是说.如果pwm范围不匹配就无法控制.问题来了

本人知识浅薄.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改变范围.以此控制云台俯仰?

网友:
pwm范围不知..

楼主:
不知道..问过卖家了,我也测试过用舵机测试仪是控制不了俯仰的

网友A:
你云台电源输入的接地线有没有和舵机控制器的接地线接在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云台电源输入的接地线有没有和舵机控制器的接地线接在一块?

意思是..你试过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你试过可以的?

没有,但是pwm信号是一个电信号,必须有正负极两根线,你要是只将一根信号线外接,是无法形成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但是pwm信号是一个电信号,必须有正负极两根线,你要是只将一根信号线外接,是无法形成回路的

好吧.   事实证明.的确不行.控制不了俯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事实证明.的确不行.控制不了俯仰...

搞个pwm发生器

网友:
我已经转手卖了,赔了五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但是pwm信号是一个电信号,必须有正负极两根线,你要是只将一根信号线外接,是无法形成回路的

接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

网友C:
这个是pwm信号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

两个字....不行...然后表情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wm信号控制的。

两个字....不行...然后表情凑数

网友D:
可以的,pwm频率要控制在1000-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pwm频率要控制在1000-1200

请赐教..我把舵机测试仪行程拨满都没反映

网友:
试试看。不过5x的云台,不能控制俯仰又如何? 简直太值了,还三轴的。 不行的话买那个手柄,把波轮拆出来用舵机推

网友:
不能控制俯仰,那云台自稳怎么样吗?如果自稳没有问题可以改相机的俯仰角度,做固定俯视角度云台用。

网友E:
不知道我说的晚不晚,你们说的是不是昊翔云台,我用一种方法控制的,只要你有他的手柄就行,完美兼容naza v2(lite刷的),把手柄的芯拆下来,接好后,接通电源,等自稳之后拿掉手柄,插到飞控就可以了,v2云台设置,感度都为0,PWM调200hz。我配的是小蚁1相机,自己打印的框,原厂铝框装不下小蚁。

网友:
对了,忘了说,这款云台可以用4s,再高没试过。云台电机是5.5V的!
顺便求曼塔朱雀云台相机的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说的晚不晚,你们说的是不是昊翔云台,我用一种方法控制的,只要你有他的手柄就行,完美兼容naza v ...

没买手柄.直接naza信号接上能不能动

网友:
不懂  帮顶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手柄.直接naza信号接上能不能动

不能啊,改天用单片机模拟一个信号试试

网友:
买了两个,先放着待用。

网友:
论坛里有高人解决了,不过我还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说的晚不晚,你们说的是不是昊翔云台,我用一种方法控制的,只要你有他的手柄就行,完美兼容naza v ...

能卖我个打印件吗?我也是小蚁一代威信 4193015

网友:
不行的话买那个手柄,把波轮拆出来用舵机推.
这个可以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说的晚不晚,你们说的是不是昊翔云台,我用一种方法控制的,只要你有他的手柄就行,完美兼容naza v ...

请问信号线怎么接?云台的那一根信号线,接naza的f1?用x1通道控制?还需要接个地线吗?

网友:
可以控制俯仰  负极和信号线  频率200  占空比 30左右   旋转控制不了  看评论有人实现了旋转和俯仰控制不知道咋弄的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F:
请问信号线怎么接?云台的那一根信号线,接naza的f1?用x1通道控制?还需要接个地线吗?

云台信号线,接naza云台控制端,如果共用电源就不用接地了。还有这云台支持4s

网友(2019-11-25):
用舵机控制器试试能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