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轴云台通电绿灯闪烁不自检?

楼主(2019-07-04):
是主板问题还是调参问题呀?还是要插接收机?

网友:
2轴?8位simplebgc?

网友A:
应该是传感器连接线接触不好,或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传感器连接线接触不好,或有断线。

我也遇到过  我刷了2.2版本固件 重新校准参数恢复的 缺点就是必须固定好相机 并且重心压得准才行 否则X轴会出现角度大了就乱摇头